高手帮解释下

楼主(2010-06-16):
我一直有个问题没人能准确的回答我    请大侠们指点下
在维修本本的时候经常会在供电和复位之间徘徊

我想问下  没个芯片的工作和发热  是在供电后就已经有还是在复位后才有

比如cpu  是供电有了后就开始发热了 还是在复位后才开始发热的

网友:
有了供电就发热了......

高中物理没有学好哦......

网友:
只有复位没有供电,  CPU是不会工作的, 不工作自然 就不会发热··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貌似应该是先共电工作了才发热!~

网友:
肯定是供电才发热了!

网友:
肯定是在复位后才开始工作的 没复位就说明cpu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你叫它怎么工作?

网友:
CPU在没有复位的时候如果有了供电也会发热,但是不工作这是两码事.给你打个比方说:假如这个CPU是坏的,而且板子复位不起,你一开机只要供电到了他就发热.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是CPU工作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但是CPU发热不代表它已经工作,只要有供电,它就获得了能量,能量多了自然发热。因此复位可以看做CPU工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发热的必要条件。

网友:
先复位,再供电,再发热

网友:
没有供电还什么复位啊! 供电  时钟 复位 。有供电没有时钟cpu 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