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触摸板问题

楼主(2010-06-16):
今天接到NEC E2000  一台,顾客描述 机子搁置很久 拿出来后触摸板不好用了,手头没有可以代换的触摸板,拆开测量,触摸板接口有5V供电 中间有个5V的数据 另外两个 是0 ,有个是地,我是个新手,请问各位大侠,接下来怎么判断 是南桥问题还是触摸板本身问题呢?在线敬候,谢谢了先

网友:
开机后 有一条数据线 没电压,可以短接下不?还是直接换南桥呢 ,别见笑,我是新手 请见谅,期待大家的意见

网友:
给点思路

网友:
先软后硬,排除系统的原因了吗?不要上来就杀桥

网友:
啊 问题解决了  真的是南桥  大风枪遛了几趟  哦了  谢谢 楼上仁兄

网友:
LZ太牛了有魄力,

网友:
触摸板怎么会和南乔有关系???

网友:
南桥管理所有的输入输出设备,包括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