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高压板

楼主(2010-06-16):
采用MP1010芯片的DK XAD294NR EA02294X E168066高压板改通用高压板方法:

不用亮度时改法:
接口CN1
1、2脚电源。
3脚数字亮度(DBRT)接高电压5V或者按照以下方法改装上R3后在可以把R7拆掉此脚可以悬空。不用这个功能。
4脚EN开关控制。
5脚模拟亮度,不用此功能接高电压。如果有R4,接在5脚的R1也可以拆掉。亮度固定在最亮。
6、7脚接地。

用模拟亮度时改法:
接口CN1
1、2脚电源。
3脚数字亮度接高电压5V或者按照以下方法改装上R3后在可以把R7拆掉此脚可以悬空。不用这个功能。
4脚EN开关控制。
5脚模拟亮度。R4本来是MP1010第一脚ABRT模拟亮度控制的上接到5V的上拉电阻,拆掉R4换到R8的位置变 成下拉 电阻。这样主板送来的亮度信号电压越高亮度越亮。如果亮度调整不够灵敏可以调整R1大小(1K到10k)
6、7脚接地。
经过以上改后6V就可以点亮。5V也可以亮,可能不稳定。

说明:
把R4移到R8的位置,如果低压(用电池时)驱动不起来,还要把R9移到R3的位置。
R4本来是MP1010第一脚ABRT的上接到5V的上拉电阻,换到R8的位置变成下拉电阻。这样主板送来的亮度信号电压越高亮度越亮。如果不改ABRT被R4固定在高电压,就只能用数字亮度来控制了。
R9本来是EN开关脚的下接电阻,有的主板会驱动电压不足有时不能点亮或刚开机会闪,就把它拆掉。
R3本是DBRT数字亮度的上拉电阻,不用时接5V.

Digital Brightness Voltage=DBRT 数字亮度电压
Analog Brightness Voltage =ABRT 模拟亮度电压
不用数字亮度时接高电压5v。如果错把数字亮度接成模拟亮度用,亮度只有两种状态:最亮和最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