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无待机电流维修心得

楼主(2010-06-16):
T60,无待机,保隔电路第一个P沟道场管D级没有电压,刚开始思路是保隔电路问题,后根据图纸查保隔电路另个场管的控制级受H4和东芝芯片控制,东芝芯片57脚是供电脚,查无电压,于是接着往前查,前面连着保险电阻,R413,R413损坏,更坏后,修复。

网友:
学习了,更新中·········

yzz163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是控制电压没出,D级自然没电压,修这种问题没电路图很是纠结啊

网友:
没有修过,564613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