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M30开机报错0201 IDE错 不认硬盘

楼主(2010-06-16):
东芝TOSHIBA M30开机报错0201 IDE错 不认硬盘。可以进入BIOS。换硬盘无效。硬盘供电正常。接口处有一个小电容(板子上没标位号)对地短路 但不是电容问题 也不知通哪里 请教如何检查

网友:
靠,短路了就先搞好啊,既然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通 到哪里 是对地短路 没有图纸 没有位号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 对地短路 万用表量?满板子到处都有接地 通到各处滴~没标位号 我还没找到图纸呢

网友:
不认硬盘 开机在LOGO处好几分钟后报错 然后可以进入BIOS 但在WINPE里没认到硬盘 BIOS界面里没有硬盘选项和任何IDE设置信息。光驱是好的 可以引导PE的 取下光驱会报两个IDE错误 这个短路的小电容本身没问题,是板子短路 小电容两端没有可以直接看出来的连接处,一端是过孔一端直接入板层 所以不知咋量

网友:
没有点位图 下载的两种图纸均无法查到此电容 附近的IC位号也查不到

网友:
仔细查找硬盘接到那用万用表慢慢检查吧!~没图纸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
硬盘出供电之外,基本都进南桥了,认光驱吗?

网友:
电击短路的地方    排除短路还不认硬盘就杀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