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闪屏故障求助(已查出故障件,有疑问,求助)

楼主(2010-06-16):
  接修一台飞利浦190CW,故障为闪屏,灯管不停的亮和黑,时间间隔很短,检查过屏和主控板都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在供电和压一体板上,用外置高压板代换,还是闪屏,最后将供电板上5V与高压板上的高压开关用导线短接,理论上应该常亮,但还是闪,哪么就该在供电部份出问题了,请问高手,供电部份是哪里有问题会导致这样闪屏。

发了该贴后,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出谋划策,多谢了,但都不是灯管问题,最终故障是变压器故障,在安静环境下,可以听到变压器内有类似继电器吸合的“滴、滴。。。。。”声音,我认为是变压器匝间打火,导致电路不断保护。故灯管不停亮和黑,先来两张该电源高压一体板和变压器的手机照特写

请教高手了,这个变压器匝间打火还有救吗?市面上有代用的变压器卖吗?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先确定是灯管,还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外接好的灯管,故障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滤焊 或者漏电造成。

网友:
如果有代用的,麻烦给个邮购地址

网友:
很难搞到  除非有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