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主半不过内存

楼主(2010-06-16):
有块蓝宝石主板,测得那电压正常,总线的电压也有,那个核心供电也有,时钟用那假负载测只测到有三个,还有三个都正常。I/O换过,BIOS也刷过,AD线也打过正常没有虚焊,北桥也加焊过还是不行

网友:
你只测了内存主供电 吧  还有负载供电插槽旁边排阻    基准电压1#     总线控制电压     SPD电压 全部都要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明一下什么主板  上什么CPU  如果是AMD的内存不过和CPU也有关系  看一下CPU座有没有扩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也测过了,排阻的电压正常,基准的也正常,总线也是正常的,SPD的我不知道测哪,他那是有两块一摸一样的都是这样跑不过,他说那板是放久了没用有1年这样吧,那出来就不过内存了型号是XPPRESS32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CPU也换过了,座子也没问题
座也洗过型号是XPPress3200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存SPD电压  DDR 184 脚  DDR2  238脚

网友:
XPPRESS3200
你这个型号
我怎么百度不到到底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有没有掉件和断线的地方,再把北桥和内存供电管换一下,这种情况只能换件试了,你也不把具体的电压值发上来,所谓的正常是多少大家都看不到,只有你自己知道。

网友:
什么u,换块U试试

网友:
AMD 的不过内存工作条件满足先换cpu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XPress3200的多打了一个P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U我换过了,还 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SPD也是一的

网友:
把PCI总线外设取掉试试
网卡,1394 、COM IC ,声卡

网友:
回复 楼主:

    扎线看内存到CPU做有没空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些都弄过 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AD线的都打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