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键盘芯片)内部中的程序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6-16):
比如:IBM中的H8内部有程序,如果里面没有程序是空的,能触发吗,毕竟触发又不需要程序的(台式主板),如果能触发开机能显示吗,毕竟显示要靠BIOS的吗、那他跟bios又是什么关系呢。他内部的程序到底有什么用呢
芯片

网友:
想知道啊 ,汗

网友:
台板跟笔记本不一样,主板BIOS不参与触发的,笔记本有些机形BIOS要参与触发。

网友:
笔记本的EC的脚位有好多不是固定的,脚位可以通过程序定义的。程序别的作用,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台式机和笔记本不能一慨儿谈!~概念不一样!~

网友:
4楼将的对。。另外。。。就是解析键盘矩阵的。。。

网友:
H8跟指示灯、电池充放电也有联系

网友:
EC内部程序是控制上电时序的 你们老师没告诉你们么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