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P掉电

楼主(2010-06-16):
接了台T42P原来没有CPU供电,解决CPU供电后开始跑码,一会就掉电了,不插内存就停在不过内存那里,插上就跑过49然后掉电,把显卡重植过还是一样,各位高手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上个稳压电源看一下电流,估计问题还是在北桥跟显卡这一块。

网友:
电流上到0.65

网友:
应该北桥空焊或短路了

网友:
尝试加汗乔和显卡有可能虚汗了!~

网友:
内存没过,重值北桥

网友:
北桥,还有是不是北桥,CPU座旁边的大电容或者电感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