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NBSWON#信号问题,有了新进展,迷惑在新问题

楼主(2010-06-16):
上次是hp的dv1000,这次是dell的a860
总是在论坛看到维修师傅检测时写道
当我测开关的nbswon#信号有跳变时,dnbswon#没有跳变,于是我换了个io然后搞定

但是我这两次遇到的问题是,nbswon#有3.3开关待机,按下了也有跳变
但是dnbswon#就是没有跳变,很多时候也没有3.3的输出
两次都换过io,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尝试测量io的工作条件:32768晶振有压差,0.8-1.0v
                                      vccrtc,3vpcu,avcc等基本电压也已经到位
                                      rsmrst#是0v,但是平心而论,我见到很多机器待机这个信号都是0,只不过在触发后才至于无效
                                     dell的本本还有一个novo_buttom,感觉与触发关系不大,类似于另一个按键一样
                                    沿着思路继续查BIOS,hold#信号3.3正常,WP(写保护)3.3正常,OE信号拉低,而且其他都与IO连接正常
                                    断开DNBSWON#与南桥连接的二极管也是如此,而且这个信号对地阻值正常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测了,连acin都是正常的
已经是两台了,真心的希望各位高手帮忙,其实我想很多人也遇上过这样的问题
---------------------------------------------------------------------------------------------------------------------
首先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忙,尤其感谢逸风朋友的电路图
拿到图后开始仔细分析
待机的3v,5v可以说正常,15alw只有12v多一些不过目前,没工夫理他,因为15alw多用来给sus电压做驱动电压的,现在EC连sus_on信号都没有
按照电路图对照测量EC一些重要信号,发现一个重要的疑点
LID_SW#,在华硕机器上面不触发的我经常会量这个点,作为高压板触发电路应该是高电平
测量数值为0.8v,这款机器的lid_sw#电路如下

开关没有坐在主板上,测量开关电压也是0.8V,上拉电阻r237一端的3v到位,而lid直接被拉到0.8v,测量两个电阻均没有阻值过大
测量电容没有短路/漏电现象,lid信号点对地没有短路,我把R237换成10k的lid电压是2.6,我想可能这么做不能符合规范的

现在也就是说,虽然EC的LID_SW#引脚作为输入端,但是内部就默认成了低电平,在EC初始化过程中应该首先是为端口定义
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bios的信息丢失造成的呢?目前没有编程器,我只想问问高手,这种思路是否正确呢?

网友:
每个机种的上电时序会有差别的,大部分机的RSMRST是插上电源就有,有一部分的是要按开关键才有的,找个图查下dnbswon#是不是后面电路有问题导致一直拉低了,或者上拉电阻坏了没上拉也会是一直为低的。

网友:
novo button不是联想的吗

网友:
呃,回无边版主,现在没有dell a860电路图
只能拿联想e43l的图看了,他们的IO都是it8502e
回凌寒,谢谢你的指点,我看了一下电路图,DNBSWON#这个信号是受到3v_s5这个电压上啦的
而3v_s5的开启电压s5_on目前在待机或者是触发都是低电平,现在这个顺序我也有些乱了
难道是待机时s5_on信号就要开启?然后拉高DNBSWON#?
拿着联想图纸修dell奇怪的感觉

网友:
论坛上找过了没!~dell a860电路图!~期待楼主的问题有高手路过解答!~我也经常碰上这样的问题!~无解中!~

网友:
看标题进来的 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应该先修出3 5V再说吧

网友:
回楼上,3v肯定是正常的,5v不知道哪里可以测的到
dell的很多机器3,5都不是在大电感上面的

网友:
s5就是关机的状态 s5on就是关机状态下就有的 根据S5的状态,有S5on和S5off两个状态存在。在S5off到S5on状态转换期间需要软的斜坡上升机制来保护5Vdl免受电流冲击,

网友:
回楼上,刚才想了想s5状态不是待机存在的
应该是触发后存在的
dnswon#信号的南桥端被s5拉起的,前面还有个反向二级管呢
肯定是触发后才有s5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呀
来学习一下

Chinafix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图纸上没有找到DNBSWON#信号
这个板子上应该是SIO_PWRBTN#
个人感觉这个机子RSMRST应该是触发前就有
这个信号就连接EC和南桥,LZ为什么不换南桥一试
另外BIOS也刷一下呀

附上图纸

Dell A 860 vm8_d3a_0725_uma.pdf

网友:
楼上,真是谢谢你的图纸,我先拿着看看,一下午都在骂街是不是买个坏的ec

网友:
可以先换南桥试一下,感觉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最好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有了些新进展,但是倒霉透顶的是lid_sw#这个信号的外围电路没有一点故障。。。。。

网友:
  没有一点故障是什么意思嘛 没有故障不是更好吗 或者楼主的意思是说可惜这里没有故障 否则都修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今天我是验证了  机器不触发的时候量不到3.5V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如果你机器还没有装起来的话,能不能帮我量一下lid_sw和rsmrst这两个信号,感激不尽

网友:
汗一个!~楼主买的EC是坏的!~LZ不能自己用万用表测试吗?

网友:
  ls请教一下 ec怎么用万用表测量 能说明一下方法吗

网友:
有没有打过对地阻值呀。

网友:
把EC  RSMRST端撬起来量一下,如果正常就南桥坏,反之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