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吧BGA焊盘搞掉

楼主(2010-06-16):
不小心吧BGA焊盘搞掉,,有办法救吗

网友:
掉的多不多,如果掉的少并在边上可以考虑补点

网友:
我的内存BGA焊盘也掉了几个
不好补啊

网友:
小心点补,尝试补了考验技术的时候!~

网友:
这就是技术问题了,掉太多就没必要补了

网友:
多不多?可以补的,如果太多就不建议补了,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焊盘脱落的有很多是空点,如果没看到有相关连线可以考虑不补

网友:
补了也不见的稳定

网友:
多了就不用了
几个还可以修一下的练习一下吗

网友:
测测是不是空脚 空脚的可以不管 有阻值的 那就麻烦了 换吧

网友:
质量差的板子,容易掉点。不太好补。在焊盘掉点处用漆包线窝个小圈接出来焊接到板上相应连线的铜皮上,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掉点多就不好弄了。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空的焊盘是的话就不用补 如果掉得不多可以补的这就要看你自己的技术了

网友:
对了,老大,空的焊点的阻值为零吗:以前还一直没注意过,,谢了,

网友:
找点位图对比一下,掉的点是不是空点,如果不是,飞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