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做换显卡要多少温度加热

楼主(2010-06-16):
一般我下部加热250  上面280无铅的都可以拿下,今天遇到V3000一样的温度吹半天不动,,什么道理

网友:
有没有刮胶啊,,什么BGA

网友:
我们做BGA的上下温度跟你刚反了,显卡里面加了红胶吧。

网友:
胶刮咯,NND真难搞

网友:
你下面用280上面250,是不是要烤的时间久点,估计板子厚温度到芯片焊点比较慢

网友:
应该是上面的胶没有处理干净吧。你可以晃动一下旁边的小电容等小器件看动了没有

网友:
有些板子显卡中间胶很多!~一般都是外胶请里干净了也没用!~要换主板的!~个人认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上部高温度直接加到芯片上容易造成芯片 损坏。

网友:
四周有带胶。刮了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有的胶打到了中间了很难拆的要小心一点的

网友:
在你原来的温度基础上 再加上40度 估计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