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在线等 V3000做BGA不小心把几个贴片移位

楼主(2010-06-16):
就是图片红框中的电阻,编号R335-R341

网友:
找个料板拆

网友:
找个料板拆
引用 网友A:

人家手里要有料板还找你干什么?
回帖也不搞清楚人家需要什么.
别人是要你告诉它这几个电阻有没有.位置是怎么放的.阻值是多大.

你对照电路图看看啊.
这个图论坛有啊.

明天帮你看看.今天没上班.手头正好有这料板.

网友:
看电路图R335到R341都有电阻的,,而这个位置本身就4个贴片电阻,我就是拆的时候移位咯

网友:
应该可以去论坛搜索到这个型号的图纸!~

网友:
图纸上这位置7个电阻都有标识,我的板子实际上就焊咯4个贴片,我就是4个贴片给搞错位咯

网友:
这板子是965 630独显的

网友:
我的料板上下面那排的:空有空空有有空空,料板上这排共3个电阻

网友:
我的料板上下面那排的:空有空空有有空空,料板上这排共3个电阻
引用 网友B:

965 630独显的板子吗

网友:
这是我以前拍的实物照片,你对照一下.

网友:
我的料板是965,显卡拆下来用了,记不太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这是我以前拍的实物照片,你对照一下.上传了几次,都不行,这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找个点位图对照图纸一看就知道了,V3000的图纸论坛里也好找

网友:
  也不用点位图 图纸上有dy的 就是没打料的

网友:
是630的显卡还是7200的啊 我都有明天告诉你 63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