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9液晶,改通用版后用一段时间灯管闪烁

楼主(2010-06-16):
ACER AL1719液晶,原来用一段时间白屏,改通用驱动板后,用几秒钟灯管就闪烁,测驱动板——高压板信号竟然达到14V~~测电源的12V、5V电压不稳,一直在9~14V之间跳变,3~5V之间跳变~~~
仔细用听,电源部分还有“吧嗒”的响声,断开高压部分,12V、5V供电管、还有防止串路的二极管都换过,还是有啊“吧嗒”的响声,电压继续跳变
求助ING..............

网友:
变压器局部短路发出来的叫声,变压器有问题后级输出就不稳压。

网友:
把电源的光藕和431换过试看看.

网友:
反馈的芯片是OB2268CP  找不到
我改了一个SG6841代换,把4脚的那个100K的电阻改成47K的,刚换上去的时候又16V和7.03V输出,没有响声了,可是接上驱动板和灯管就有“滋啦滋啦”的声音,没找到原因,把原来的1060CT和10100CT换回去了,这下 只有2.02~1.2V之间跳变
光耦也换了,它是两个光耦~~
在线等,求助

网友:
所有电容换一遍!特别是包括400v大电容!

网友:
电压不够之后,“吧嗒”的响声更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 也一样。。- -

网友:
此为开关电源负载重的典型表现,不用修电源,将高压板由原来的四灯改为2灯即可,只接两根灯管,而且亮度也不会有降低。

网友:
直接將插座短路,關掉就可以了,通常我是不會換燈管的,換燈管風險大

网友(2014-11-15):
你看一下是不是高压部分问题 电压拉低 , 在不行换个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