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笔记本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6-16):
我的笔记本式IBM T60 , 开机后 显示屏上面一半正常,下面一半无图像,但是用手重压显示屏左侧,则显示正常,请各位高手看看,指点一二,告诉小弟是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无法上传图片啊!!!!

网友:
先把图转换成网页格式再上传,压一下就好 屏线松或屏坏了。

网友:
可能要换屏幕了     这机器屏坏的  遇到好几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坏啦,换一个的话 要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T60如果是高分的可能要贵点   应该七八百块   具体还要在当地维修点咨询

网友:
屏链接电路虚焊,压屏机压下,就好,杭州好像有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