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1.5v电压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0-06-16):
有没有出1.5v电压的解决方案,要求电流达到1.3a.元件容易找的

网友:
有体积的要求吗 有时序的要求吗

网友:
没时要求  但是体积不能太大

网友:
那只有做开关架构的电源了,线性的是满足不了动态输出,且体积较大

网友:
南桥的话应该都有1.5V电压的 那个应该好找的 找电容

网友:
从多少伏转到一点五伏?是DC-DC还是AC-DC?要说清楚。

网友:
  源电压是多少的 是ldo 还是ac转

网友:
y源电压是5v

网友:
体积要求多大呢?

网友:
做一个简易振荡电路,难度应该不大(用比较器,跟场管组合一个正反馈电路,多测试下应该能达到要求)

网友:
搞一个1.5V输出的PWM控制的芯片啊这种芯片很多啊

网友:
搞一个1.5V输出的PWM控制的芯片啊这种芯片很多啊

这个好搞吗?

网友:
幺儿 ,修好没得嘛?
要不然叫他查两个适配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