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主芯片供电MOS管超烫。

楼主(2010-06-16):
FX5200 拿到手里客户说是进系统花屏。自己上电测试发现屏幕一显示,主供电的MOS就起了温度超烫的那种, 第一时间先换了一个大功率的MOS。 重新上电,还是老样子(其实肯定知道没效果的,原因是个人习惯喜欢先把MOS都换大功率的。。 因为遇到的老显卡太多了,大部分GPU一老化,电流就很大,MOS就容易烧掉)上土炮,加焊GPU。 凉了后上电。还是老样子。 还是很烫。。 进系统,不花屏了。。。 但自己感觉这个MOS的温度不下去,好像还 是有问题啊。。。。。 请兄弟们告知小弟。。 MOS温度高了,一般除了芯片老化,造成电流变大,还有哪里可以影响!!!

网友:
GPU散热不好造成GPU局部短路,电流也会变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U散热不好,会引起短路?? 我只知道芯片温度高的话,电流会变大。。还不知道温度高会引起短路。。 不知道怎么解释,那如果温度低了。短路会自动解掉?

网友:
这里是有一道理可寻,温度高了,半导体阻抗变小,电流变大,还是有可能的。至于主芯片温度高,场管电流增大,这还是有可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一个5200的卡  打一下这个供电管的值对比一下 就知道
    应该是GPU  短路了

网友:
上个图片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罪过,罪过, 被我这里换换那里烫烫,GPU又干了一次。 结果出来了。。  挂了。。

网友:
超强的楼主,NV34核心MOS发烫要查后极的显存供电电路

网友:
要查MOS管的!控制G极的IC工作条件!

网友:
有些显卡本身 mos管就烫,是没办法解决的 设计就是线性供电
可不要说楼主把没问题的显卡给搞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