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假七彩虹逸彩9800GT-GD3冰封骑士3F 1024M的驱动

楼主(2010-06-16):
今收到一块假的七彩虹显卡,上这标的是逸彩9800GT-GD3冰封骑士3F 1024M,可是装驱动怎么也装不上,怀疑是假的,拿掉风扇之后,一天果然是假的,GPU上边标的是G7300GT,哈哈,真是假的,大家有没有这个假显卡的驱动啊,如果没有应如何处理?
显存是HYB18H512321AF-XP

网友:
用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再不行就把BIOS刷回7300GT的。

网友:
这些都不行,用过了,找不到驱动。可是刷回BIOS,没有BIOS文件啊,如何修改?

网友:
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如果能搞定我吃了它!
需要手动修改驱动里面的VID部分!方法百度吧.

网友:
夜雨老大,再祥细一些?VID什么意思,是7300GT的代码吗

网友:
BIOS文件可以修改成7300GT的吗?如果可以,如何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我们修显卡查看核心的那个程序看一下  核心显示的是什么
装个73的驱动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CI卡上去  刷73的BIOS啊

网友:
NVFLASH里边显示的核心是7600,可是芯片上标的是7300,找7300的刷不进去,提示刷写错误

网友:
强制刷  7300的 BIOS 给他改回来 估计还有戏 不过BIOS 要一个个 找 试了 碰正了 估计就OK

网友:
用它专用的驱动盘装就可以了
现在刷BIOS的显卡多了·

网友:
此显卡已经修好了,感谢凤城提供的BIOS文件,我总共试了有10几个,总算让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了。刷完之后,可以进系统,但一会就花了,后来把GPU 显存降频后,可以使用了,不过运行GPU-Z后就会花,其它的没有问题,3D2001运行完也没有问题,就这样先用着吧!

网友:
最好不要刷BIOS,到官方找七彩虹逸彩9800GT-GD3冰封骑士3F 1024M的驱动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改的卡,用驱动软件根本没用,只有刷回对应的BIOS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