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65GM 与 INTEL 960GM

楼主(2010-06-16):
请问有谁知道
INTEL 960GM
可以代换在V3000 INTEL 965GM?
Intel

网友:
楼主想说明什么意思?

网友:
我手上没有北桥965gm,只有北桥960gm。请问能代换在v3000板子上吗?

网友:
不能用的了
还是找个一样的吧

网友:
对呀,不用问了,换过一个就是了

网友:
大家说对吗?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那就用回一样的。谢谢。

网友:
可能相应的南桥也不一样,HBM和HEM的关系

网友:
960gm是从东芝板L40,南桥也是HBM的。

网友:
能通用。像GME965代换GM960的都可以。

网友:
可以换,不过两个960支持的外频要低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能通用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CPU,如果是T8的还是不用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