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不亮!

楼主(2010-06-16):
插上数码卡跑86!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显卡这边有两条偏大150欧!请问要换显卡吗!是换还是从做!

网友:
测量阻值的时候,用力压下显卡看看,阻值是否就正常了?是的话,拿下重做试试好了没有.

网友:
谢了!楼上的仁兄!此显卡灌了黑胶!还真有点棘手!不过已经取下了,还好没掉点啊!

网友:
你们讲得耦合电容是什么啊,能说一下它的代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