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845 插小P4 CPU不上电

楼主(2010-06-16):
本人菜鸟 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故障 不上CPU不插小P4 上电正常 插上小P4和CPU 不上电

拿到主板被修过了 I/O 晶振 BIOS 北桥 都被搞过

一开始也很郁闷 查CPU无短路 换电容 MOS管 主芯片RT9241B 都无果 接着跑PSON这条线路 发现 有3个芝麻管 有一个有问题 B C E组织只有7 还有2个电阻1个电容都不正常   不管3 7 2 1 换了再说 就是下面的Q14 和 222 102 旁边一个贴片电容

仔细跑了下线路 Q14 B极连222电阻和102分压到VCORE  C极连Q2B极 E极接地  【开关作用】

Q2B极连Q14C及 C连绿线 E极连I/O 76脚

本人比较菜分析是这样的 开机后 CPUVCORE1.6V正常后通过 222电阻和102电阻贴片电容分压得到0.6V左右电压 Q14B极属于低电平 C E截止  Q2B极通过SB5V上拉 C E导通 I/O拉低绿线

因为Q14 222电阻102电阻异常 导致  VCORE 1.6 给Q14B极 1.3V电压使 Q14导通 Q2 截止 上CPU 小P4 不上电

这条电路应该是 保护CPU供电过高保护一样

跟换后代码一路飚跑   说有错地方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1:不管任何板子,VCORE都在PSON(绿线)被拉低后,才产生。也就是说先上电后才有VCORE,怎么可能用VCORE去控制拉低PSON!!!

2:如果Q14 B极电压达到0.6V,就已经导通了。而不是截止,实际通过分压比来计算。党VCORE=1.6V时,假设222电阻接VCORE,102电阻接地,分压点(也就是Q14 B极)的电压应该是0.49.这时Q14才是截止,Q2导通。当VCORE超过1.93V时,分压点电压达到0.6V,Q14导通,Q2截止,主板断电

就是应该分立件组成的VCORE过压保护环节

虽然LZ表述有误,但是把这个故障修好了还是相当不错,如果让我们修这张板子,说不定会走很多弯路

希望LZ再接再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用VCORE控制 绿线啊  这里的 Q14全部拿掉也能开机  保护CPU那边设计的
表达不佳 哈哈真对不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用VCORE控制 绿线啊  这里的 Q14全部拿掉也能开机  保护CPU那边设计的
{ ...
引用 网友B:

Q14拿掉当然能开机
因为Q14拿掉以后,不影响Q2的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