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le19c3电源板

楼主(2010-06-16):
接一个长城液晶le19c3 显示器  电源板 厚膜芯片炸飞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 谢谢 只知道是TOP开头的 后面看不到 了

网友:
TOP247是最常见的。

网友:
TOP221-227是三个脚的,,,不同的型号功率不同

网友:
TOP232-234是5个引脚的,,,不同型号功率不同,

网友:
TOP242-250  六个引脚

网友:
同一系列的可以代换,,但是只能是功率大的代换功率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