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 bios

楼主(2010-06-16):
今天修一块七彩虹mcp68-61的主板   跑到c3就停了,内存供电我测了1.89v正常   内存槽我用洗板水洗过了,刚开始以为它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因为南北桥集中在一起的板很容易出现桥的问题,因为amd集成内存控制器,所以我把cpu也换过了,各电压都正常,桥我也压过了,桥的温度也正常,现在我怀疑是bios的问题,可是网上找不到这个bios    看了论坛里面也有人遇到这个问题的,可我不是会员下载不了那个bios   那个大侠传一个bios给我啊,小弟在这里先谢了、、、、我的qq279699994

网友:
我觉的还是桥的问题,我这有个机器故障和你的一样,重值一下桥应该 会好

网友:
桥的温度正常,我都站了起来不知道压了多少次了、、、、我觉得bios的可能比较大,要先排除吗,bios比较容易,先刷个bios看看在说了,,有这个bios的大侠传一个给我啊、、谢谢了

网友:
因为找不到这个主板的bios    刚好我这里有一个ALS-NC61S-LV2的主板,因为两块主板长得一模一样,我就把它的bios芯片换了过去,换过去之后点亮了,跑到7F了,开机也有一声响了,好了,马上把那块板的bios刷到那个板上去,刷好之后点亮了正常,插显示器竟然不显示,因为刚开始换芯片的时候我一时开心没插显示器看,以为确定了是bios】的问题了,哎、、、、压一下桥显示了,可怜啊,桥也有问题,好了,没办法了,只有吹桥了,吹了两次还是一样不稳定,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行,搞死人吗,在来吹第三次吧,第三次吹好之后点亮了,也很稳定,每次都能显示了,哈哈   以为好了,试了又七  八次了,谁知道突然来个断电,在点触发不行了,郁闷死了,现在连触发都不行了。我都不想搞了。不过从上面的经验告诉我们  ALS-NC61S-LV2的bios可以代换七彩虹mcp68-61的bios

网友(2010-08-31):
二合一的桥虚焊的机率太大了

网友(2010-12-22):
mcp68-61其实就是断剑C.N61T Ver1.6

网友:
我这个也一样 开始好好的 放了一段时间就这样 了 郁闷啊 七彩虹。

网友:
我的一块板子!开就跑C1在跑C3就不过了!大家有没有那个主板的BIOS呀!发个给我 可以吗?

网友(点评):
我建议你先吹桥,再换实时晶振。

网友:
静候问题走向..........

网友:
主板还可以用水洗啊,厉害

网友(2011-02-10):
那大哥些有没有这块板的BLOS啊?我现在手里有一块啊》问题都是一样的跑C3有的话传跟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我q279699994 问题是82612813  我传给你、、、

网友:
    桥的问题,重新再做啊

网友(2011-04-18):
回复 网友B:

你有那个板子吗?型号也没有。发出来看看

网友(2011-07-04):
试一下吧,我是用着的主板上存下来的

mcp

网友:
北桥坏的机会比较大,重做一下桥

网友(2011-08-17):
你有那主板的图吗?我有一样的主板烧了两个贴片电阻,不知道阻值是多少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 客户不修拿走后又拿来就不工作了,刷BIOS没用,重做北桥后跑C3,  换cPU和内存没用,再刷了次BIOS才好

网友(2011-10-12):
真实型号是C.N61K Ver1.5,板型完全一样,元件位也一样,上面标mcp68-61

网友:
已经搞定了,就是C.N61K Ver1.5,现上传原版bios,板上标MCP68-61,ver1.5B,原问题跑C3 0C,是bios问题,刷了就好了,芯片是winbond w25x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