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NF-430-N-A3替换NF-410-N-A2

楼主(2010-06-16):
手头接一个联想品牌机主板,型号 C51G-M2 REV:1.0C
现象是可以触发但是全板无复位。手摸网卡芯片极其烫手,想将8100C芯片吹下,然后再加电,仍然无复位。手摸南桥背面也是极其烫手。估计是雷击同时把网卡和南桥击坏了。
南桥芯片是NF-410-N-A2的型号,没有同型号的南桥。不过有一块技嘉板子上有一块NF-430-N-A3的南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好的南桥拆下里,植球,10分钟搞定。然后拆NF-410-N-A2的南桥,拆下来后对照焊盘,发现一模一样,心里又多了一分把握。于是有铅曲线焊好桥,开机触发,正常走码,但是集显不显示。加一独立显卡后,非常正常,进系统,所有驱动都正确安装。于是又找一8100C网卡芯片补全,开机上网,没有一点异常。

总结:NF-430-N-A3应该可以替换NF-410-N-A2,不过集显不显示,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另外正常进系统后手摸北桥,南桥散热片,有点烧手,今天温度35度,不知道是因为天气问题散热片温度高还是换的桥引起的温度高。还没长时间拷机,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经典,如同身临其境啊,N年后希望我也能达到这种境界
这块主板是不是联想找技嘉代工做出来的

加64威望(经典,原创内容)

网友:
应该可以完全代换。

网友:
南桥笔记本的可以代换台式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 这个板  南北桥 一起挂  ,,,这个板 还是可以的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清晰哈  这种情况等遇到时在研究

网友:
用不了好久,估计6100的北桥要开虚汗了,或者现在就虚汗了,因为集显不亮,有可能是NB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