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报 0271 0211错

楼主(2010-06-16):
IBM报 0271 0211错,马上转到COMS界面,按键盘没有反应,外接USB键盘也没有用,请问这是哪里问题?谢谢各位指导下。
问题

网友:
是不是日期和硬盘报错呢

网友:
哪个型号?换键盘试了吗?

网友:
键盘报错 CMOS设置问题 换原装键盘看看

网友:
0211键盘报错啊
主板问题啊

网友:
0211我看资料好象是内存故障和主板故障 可以换内存看一下

网友:
0271是日期和时间错,在CMOS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故障解决请在我空间里告知我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是键盘报错,换了键盘没有用,我换了同样的机型H8、COMS芯片都没有用。还不知道哪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大家可能跌掉眼睛,我老板买来一块主板,还是报同样的错。实在没办法。换掉CPU就好了。是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