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0-06-16):
有一块V星主板,集成显卡带PCI-E卡槽的,问题是用集成显卡开机没有问题,如果用独立显卡开机不过内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槽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刷一下BIOS,清一下槽再试一下。

网友:
是显卡坏了吧·。应该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显卡试  刷BIOS  如果是单桥的板的话 那么一般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板子拿来的时候是桥虚焊,不跑码,加焊以后独显就不好用,集成的好用。
要是桥虚了还麻烦了,我把桥散热用胶沾在芯片上了。。。。。。

网友:
搞定了,是独立显卡不太好,换个显卡能用了,不过哪个破显卡上别的机器也能点亮,就是有的时候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