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里的保险有多少A的?褐色的延时保险可以用玻璃 ...
液晶电视里的保险有多少A的?褐色的延时保险可以用玻璃的延时保险代换吗?

楼主(2010-06-16):
液晶显示器保险一般是3.15A、4A. 由于液晶电视修得很少,不知道液晶电视里的保险管都有多少A的,准备进货,不知道进哪几种A的?褐色的延时保险可以用玻璃的延时保险(里面是弹簧状)代换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看屏幕大小,一般备3A、4A都够了。这个参数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
3.15A的应当可以了,,,,,

网友:
3A的和4A的相差不大,如果是3A的和5A的我想不能代了吧。

网友:
通常我都会用5a 250v的

网友:
电流大的可代换小的,

网友:
没标有数据的? 就用4A的差不多了.小屏3.15安.大的没见过!

网友:
液晶电视 还需要 延迟型的保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