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0-06-16):
一台815主板的老机,硬盘是希捷80G,bios能认硬盘,开机提示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
但是用光碟启动选择"从硬盘启动"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进PQ,DM等软件格式化, 修复MBR, 激活引导分区等操作问题依旧.
把这个硬盘挂到另一台新电脑可以正常引导,而拿其他硬盘到这台815旧机也可以正常引导.
偏偏用这个希捷80G挂到这个815主板的老机上不能正常引导......
由于我只会修主板,对硬盘维修不太熟悉,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换一下硬盘数据线试试,有过和你同样的经历。

网友:
我手头也有这样的一个硬盘   希捷80G的  再一张技嘉939主板(GA-K8NS)有时能识别有时不能随即的   硬盘在别的机子上能识别   别的硬盘在这张板子上也能识别   起初怀疑是桥虚焊   加焊后故障依然存在    硬盘上的芯片也加焊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数据线问题或者硬盘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