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高压板后

楼主(2010-06-16):
一台美格2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亮即灭。开机查见灯管线接头座全烧黑,铲除炭黑,接线开机故障依旧。换中正友4灯通用高压板正常,但是4小时后再次出现同样故障,再换高压板又好,数小时后又坏。无奈查电压16.7V正常,控制电路也正常。各位你们说说是哪里事儿啊?

网友:
检查灯管吧,像是灯管老化,烧高压板。

网友:
楼上说的对哦.灯管老化....最好再看看灯管的线是否有漏电哒..

网友:
同意观点,等灭了后,换4个外接灯管,再点试试

网友:
灯管未见发黑等老化现象啊

网友:
首先查下高压供电电压,再则看下灯管管脚处理情况,最后就是换不同类型的高压条试机。依次排察下即能得出答案的。

网友:
外接高压板灯管一根一根试,主要看电流大小,应该正常的话电流都差不多,相差很大的话说明灯管有问题或焊接处绝缘不良,漏电,所以使用时造成高压保护.

网友:
先检查一下高压供电是多少伏,然后再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呵。。 楼上的都说得对。。。。。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板的功率不够吧

网友:
有没测电流

网友:
换的高压板质量不行哦。。。。。你可以不上机单测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