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机器换屏轴 怎么拆屏

楼主(2010-06-16):
大家讨论讨论吧  今天 一个T60的笔记本 屏轴断了一根  换  尤其是那屏啊 怎么拆啊  弄的自己好狼狈 费了半天功夫 凑合着给弄上了  卡扣都断了好几个 还带胶 好郁闷  有没有窍门  希望高手指点  应该怎么拆?

网友:
拆多了就知道了,要用巧劲

网友:
回楼上 我当然知道拆多了就好了 正因为拆的少  所以才找点经验呀  那巧劲怎么用 怎样用为巧劲 希望各位发表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
拆T6的上半截须先拧下B壳上的几个螺丝(废话!)然后是撬开AB壳缝隙,此时的目的是把A壳从液晶屏的防护架上揭下来,所以请务必注意用力方向和力度。取下A壳即可看到防护架周边共有6个螺丝,拧下来后即拿下分别固定三条天线的三个黑色塑料,然后就可以卸B壳了。B壳很脆弱,而且扣得比较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塑料卡子,尽量小心。B壳下来上半截就“走光”了,接下来该则么拆卸就一目了然,不再赘述。

网友:
确实不好拆,相当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重点是拆B壳 你的意思是先拆A壳? 把A壳先拿掉?不太懂

网友:
边版专用经典回答“确实不好-,相当费劲”培训视频中常听到的一句话。我的方法:把镙丝拆下后,用手抓住屏B壳的外侧和屏内侧(以屏上方的框为例),以AB壳的接合处为轴,向上旋转的同时,稍微向下推,一般就可解脱暗扣。

网友:
拆完后研究下卡扣的方向,就知道怎么用力最好了

网友:
拆过T6的朋友就知道了。它不是抓勾方向的问题。而是它的A壳上有个防滚架,夹住了抓勾,抓勾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空间。很容易搞断

网友:
还有要注意,A壳是很薄的,消有不谨,结果大家知道

网友:
给我十分钟之内给你换好,具体过程需要多动手,其实就是一个液晶屏背盖,一个底盖,一个键盘,一个托盘,再加上一个键盘支架,拆完了就搞定,呵呵,当初换这个都不知道换了几百台呢。呵呵,两个字,简单,但是想要让他简单,可得付出半年的代价……

网友:
多拆就好了 刚开始的时候也和你一样

网友:
          T60的却难拆一点,因为边框比较宽B壳一边边框有两排卡口,没拆过的话很容易弄坏,所以拆时要多加小心,我第一次拆时指甲都弄断了,几个手指头疼了几天。吃这碗饭真不容易。

网友:
T60的难拆,T61的就不要拆了

网友:
边上有双卡扣 外带双面胶 你本事在大 说10分钟之内 你忽悠谁呢

网友:
呵呵!~一般来说难度肯定是有的!~T6系列就像无边版主说的不当心的话很容易像楼主一样就断了!~像我们做这行的注意的就是不要太毛躁了,做的慢不怕就怕你搞坏了啊!~搞坏了别说客户不爽,自己更不爽!~

网友:
也是太难拆吧!只要拆得多自己熟了!知道那个位怎样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