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大能给一份LG22液晶的屏接口资料啊?

楼主(2010-06-16):
哪位大大能给一份LG22液晶的屏接口资料啊?先谢过啦.

网友:
点一下,可以放大, 放大后可以看清楚

网友:
非常感谢.不过不一样啊..呃...貌似我忘记说型号了.LG W2234S....故障状态是 无论是否有信号输入,只在屏幕中间显示LG的图标.从VGA口到芯片没发现问题.主芯片TSUMU18ER-LF烫手.现在用通用版就搞不明白线序了.通用版是GM2621。能上这款机器么?

网友:
即然你已经不用原来的驱动板了,只有原来的屏,所以你只把屏型号报一下,更好找资料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楼主啊 ,你要想清楚,那个能在中间显示logo,你还说什么“从VGA口到芯片没发现问题.主芯片TSUMU18ER-LF烫手.现在用通用版就搞不明白线序了.通用版是GM2621。能上这款机器么”,能显示logo就说明平没有坏,并且驱动板后半部分正常,你说的插入vga没有反应时因为前半部分的信号检测线路故障,而芯片烫手要么芯片坏,要么有部分外围电路短路,好好查一下,平的接口现在基本就用一个标准,最好把屏线查一下线数,大家很快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还有驱动板一般通用的基本就是万能的,只是大多数只要双8线,个别的要其他的线,可能还要转接罢了,刷程序后 就可以使用,所以查原来屏接口线有几条就偶看了

网友:
能显示开机LOGO也不能说明那IC没有坏,但可以说那IC基本没坏,因为接口部分也可能坏掉了 那样信号就无法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