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的主板怎么刷BIOS??

楼主(2010-06-16):
请问一下高手,昂达A78的主板用什么工具刷BIOS??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编程器啊!!!!!!!!!!!!1

网友:
把BIOS取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不是用工具可以刷吗??

网友:
在Windows 下的工具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WINDOWS下刷写的  官方网站有提供这个软件  你找到这个主板的型号一般在BIOS下载那里都会有的

网友:
请问一下高手,昂达A78G的主板是用 Award Flash工具  Win Flash工具  AMI Flash 工具 的哪一个工具在Windows下刷写呢??高手指点一下下

网友:
你看一下BIOS是哪个厂生产的咯,哪个厂的就用哪个工具刷咯

网友:
现在BIOS写保护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