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问题

楼主(2010-06-16):
一联想LXB-F17069HB显示器,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自动黑屏(或刚开机从上面拍几下就有可能出现,出现这种问题拍几下有可能拍好),不是会黑,是屏上无任何显示,但是要比关闭显示器后的黑要亮一点~应该是屏后机的灯亮着,但无显示。
自己加焊后面看有有虚焊的接脚,没有解决问题~现在重新安装了一下尾板上的两个排线,正试着呢?不知道哪里还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你把场块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CRT管座上的各引脚电压,,,看是什么电压发生的变化

网友:
黑屏时测量一下各路电压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