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C2709电路图

楼主(2010-06-16):
谁有奇美MC2709电路图,急急急,现在的故障是白屏,屏上无5V供电,保险是好的,有知道这是哪的问题的吗,用通用驱动板点过,仍然是白屏。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屏上没有5v,应该查为什么没有5v的原因,把5v搞出来才是正理,如果搞出5v了仍是白屏,再查屏的升压电路是否正常,还没查清原因就不要怀疑屏的主芯片。

网友:
通电的时候用表测一下5V电压到了那个点,之后的电压没有了,就要断电用表测一下,是不是后面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