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G 独显 二修板开机无显已解决

楼主(2010-06-16):
机型:ACER 4730G 独显带带显卡板
板号:LA-4221P
故障:开机无显电流跑到0.87-0.89-0.91后不动了。
分析与解决:看表面电流应该是到内存了、或者是刚过CPU(在不加内存时的电流是0。7,在开机时一瞬间有一个1。05的跳变)应该是内存不过,所以在排除了CPU、内存本身、以及内存糟的问题后,把问题锁定在了BIOS上,由于是双核机器也没个诊断卡来判断一下是否准确、再就是本人不会用示波器(确切讲是没有这个设备)。
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断这种问题最好先排除一下BIOS的问题,从网上下载了一个新的BIOS资料用我的老式编程器对原来的芯片进行重新刷新资料,刷完焊接回去
开机试机,结果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知为什么前一家的维修同行要对这个机器的显卡做手术,不是所以的无显机器都要先把显卡搞一下,而且这个显卡还是比较高端的显卡G98系列的,在前一家没修好后客户自己从网上订了一个显卡板,但装上去还是不显示后这才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这下客户不但订的显卡不能退货(无质量应该不会退货的)、还要再花一笔修主板钱、真是误人子弟啊。

最好传上我下载的BIOS希望提供给有需要的

网友:
这种情况到底是桥 显卡 还是BIOS 这个问题真不好判断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指点

网友:
BIOS楼主没有上传哦 下载不了

网友:
有的BIOS也不好找呀。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楼主经验很犀利啊!~这么快的怀疑上了BIOS!~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