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求助

楼主(2010-06-16):
此机黑屏,接外显正常,测灯管正常,定高压板换后还黑屏,无奈下重按了一下屏接口线,可以点亮了,可以有是还时还是黑屏,求助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吧,接外显可以正常使用呀,单接出灯管也可以正常工作呀,
显卡
黑屏

网友:
排除屏线和 屏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V3000机器很多吧,直接换个屏上去试,,估计应该多半还是显卡问题,我昨天一台,内显花屏(就像屏坏的现象,慢慢变白),,危险是正常,最后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看一下是否屏线接口的插针弯了,遇到过一次不小心插针引起的内屏不显。不过V3000的机器还是显卡虚焊的多

网友:
朋友 你的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记住你要注意风扇啊

网友:
外接灯管可以长时间使用吗

网友:
不可以 就先排除屏线 还不行就是显卡或北桥集成的显卡 可以长时间使用直接换灯管

网友:
V3000 机器肯定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吧,别看他外接能显示

网友:
不是排线就是显卡。

网友:
显卡加焊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你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独显的话)或者北桥(集显的话),如不出意外一般就显示正常了。这款机的同病就是显卡爱虚焊,一般重新植珠要比加焊寿命长点。做好显卡最好用铝片或铜片代换一下软垫,不能太厚了。

网友:
HP DV系列的开机黑屏,外接正常。。90%是显卡或北桥问题·。。
碰到过5台了无一列外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屏线的问题,但是外接没有

网友:
你先测测屏接口的个个电压正常不,如果都有你就直接重做显卡吧

网友:
V3000开机无显基本就直接换显卡。很少有列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