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227-AD1开机正常,几分钟后白屏

楼主(2010-06-16):
一联想液晶显示器,开机十分钟内正常,然后就白屏,测量时候无意碰到了屏线的第5脚,能点亮,马上就白屏,屏上电压VDDT,VDDDS, VDDDG=2.78V,驱动板上电压5V正常,白屏的时候也有5V,本想换个驱动板看,手头没有了。目前估计是屏排线的问题。可是测量排线都正常的。没有思路了。请指教下。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没有人出来说下么。

网友:
屏、驱动 板、屏有问题都引起白屏故障,你在正常时测一下屏上的有关测试点的电压,然后与故障时进行对比判断。

网友:
检查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屏上有关测试点,具体有那几个啊。我只测量了供电这些,其他芯片脚位电压为多少是正常。

网友:
很有可能是程序问题。用着用着就白屏了吗?先看看哪儿有虚汗的没有。屏上有。5V。最后升压后还有20几伏的。后面还有负电压。。。不过我看来应该是程序有问题了。你还是先拿个驱动板确定一下到底是屏。还是驱动板吧你。。。这样说不清楚的。。

网友:
最好先用点屏工具确定一下到底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信号传输不正常也会白屏,换个屏线试还在注意观察屏线接口的没接触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