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改良前是nf-g6150-n-a2那改良后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2010-06-16):
v3000改良前是nf-g6150-n-a2那改良后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6150好像没改良的吧。没见到过

网友:
改良后是生产日期是10+或者是09+的批号

网友:
在桥上哪里能看出来

网友:
改良后型号是一样的。G6150的比什么7300的要便宜。主要是日期不一样。在芯片中间的上方!

网友:
型号不变,日期是09以后的

网友:
是xx xx 前面的两个数字是年份 一般是 09 10什么的 后面两个数字是多少周 当然不可能超过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