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40M集显在logo处重启

楼主(2010-06-16):
我有个戴尔640M的本在LOGO处重启,有时能进系统玩着玩着就重启,还有的时候玩一天游戏没事啊》哪位高手见过这情况啊。是北桥的是吗,

网友:
我加焊北桥现在没事了,高手给指点一下是北桥的事吗?他原来也是一会能用一会不能用啊》

网友:
  和温度有关系吗 先排除软件 温度的问题 南桥也不能排除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在没做北桥之前有时就是一道LOGO就重启啊,那是温度上不去啊,有时能进系统,还有的时候玩一天也没事啊,我做了北桥到现在没事啊。

网友:
先排除散热和系统问题,我曾经遇到过DELL 1400和你说的一样,先解决散热,再从做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做了北桥就好,一般都是与温度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