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主板ATI芯片CPU775内存时钟0.02V怎样维修

楼主(2010-06-16):
SOYO主板   ATI芯片  CPU775     DDR2

板子因为内存条插反.个弄坏了。内存四个供电都正常
用打值卡测DDR2时钟为0.02V          正常1.2V
另个内存槽我只是侧了时钟52脚 为0.58V
内存时钟应该是由北桥管理的吧。 我应该怎么去维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北桥本身供电时钟 满足没有 最好用灯座先看一下CPU到率桥的线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查了下时钟管理芯片周边的2个68x电阻 靠近时钟芯片的一端为0.4V
CPU和北桥间的黑色电感我也测了1.2V左右
CPU到率桥的线 这个必须要用灯座弄吗。我没有 还有啥别的办法

网友:
CPU到北桥的AD线,用带灯测试座打方便些
比刮线打要方便的多
你这个板子,因为反插过内存,要考虑北桥本体坏的可能

网友:
CPU到北桥的AD线,用带灯测试座打方便些
比刮线打要方便的多
你这个板子,因为反插过内存,要考虑北桥 ...
引用 网友A:

要测北桥到CP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啊。
我用假负载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
一些假负载上会有假的AD线,还是老老实实打一下内存或显卡假负载上的AD阻值吧,或扎CPU到北桥间的AD线来判断。

网友:
现在就查北桥到U和内存的数据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