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ATX电源检测仪!让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0-06-16):
可以检测开、关机的延迟时间信号!在线测试各个电压实际数值;以及负载突变能力等!很好用的!但别见笑!

那个表头一个3元;开关是15A的,电阻有水泥的和线绕的!外壳用坏的电话机外壳!连接电源的插座用20针的主板上拆的!电路么我不会画图!没办法!延时信号用发光二极管(红色)显示!总花费在35元左右!当然有的都是废物利用!要买新的那就另当别论啦!那些小孔是用万用表测试电压用的!电压表是用来通电时观察各个电压加负载时电压升降的!电压降低过多说明此路电压带负载能力差!
R1= +3.3V=20A= 1Ω 20W×4
R2= +5V=16A=  1Ω 20W×3
R3= +12V=14A= 2Ω20W×2
R4= +5Vsb=2A= 3Ω  5W
R5= -5V=0.5A= 20Ω5W

R6= -12V=1A= 40Ω 5W

按较好的ATX电源计算:
以上是负载电阻的阻值!奉献给大家!
3.3V+5V+12V的功率要大,用串、并联的方法解决!

具体接线根据20针电源插头的针脚定义,对应接好,串入开关,并上电压表就可以了,即使刚学习修理的也应该能做好的!
图中表头数值20V的直流电压表头便可!但此表头是观察带负载后各个电压波动大小的,以便判断带负载能力的。再精确没必要!自己掌握!要精确测试电压用旁边的测试孔,用万用表测试便可!
图中第一个开关是ATX的启动开关,也就相当于电脑机箱的开机按钮!它打开后,电源开始工作;此时输出的电压没带负载,工作在空载状态!当后边的3.3V5V12V开关等逐一打开后,把负载电阻加入!因为电压表是接在开关前面的,开关打开相当于加入模拟负载!此时观察电压表如果降低,说明带负载能力欠佳;如果电压表不动,说明代负载能力正常!为什么有的电脑夏天用着正常,到冬天就不能启动,就是因为带负载能力减弱引起的!根源在于,电容器的容量减小或电解液干涸引起的!另外温度对电容器电解液的影响等外围环境引起的特殊故障!把此检测仪接上后,用人为加温等方法模拟电源在温度较高和较低情况下的带负载能力!此仪器连续工作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它都是大功率电阻,发热比较厉害!工作时间不超过40分钟;一般满足检测电源时间的需要。把它归纳到这里,以便大家学习讨论!
最后叮嘱一点:里边的连接线最好用黄蜡管(石棉管)套着,以免发热严重,或忘记关电源,引发不必要的火灾!

网友:
我是自己做的很小的,用发光二级管和环线电阻,旧主板上的电源接口,也很好用,

网友:
你的那么多开关能达到电源要的实际电流吗?

网友:
关键是用什么做的负载。楼主想法不错,顶一下。

网友:
说句老实话,看上去好像很强大,实际上几个电压表头的精度太低,还不如用万用表。而且几个表头的价钱也不少了。我们这里买表头是10元一个。如果买5个表头,干脆买个网上的atx测试仪装在这个面板上,液晶显示、背光,高档得多。加上假负载和开关就完美了。

网友:
妈呀!我还以为是定时炸弹引爆器。

网友:
如果楼主机内装的是水泥电阻,按每路功率计算的,就能测出电源的负载能力,也是很有效的,修复的电源绝对好用。机子虽不好看但实用。

网友:
支持DIY,i不过不太实用吧

网友:
那个表头一个3元;开关是15A的,电阻有水泥的和线绕的!外壳用坏的电话机外壳!连接电源的插座用20针的主板上拆的!电路么我不会画图!没办法!延时信号用发光二极管(红色)显示!总花费在35元左右!当然有的都是废物利用!要买新的那就另当别论啦!那些小孔是用万用表测试电压用的!电压表是用来通电时观察各个电压加负载时电压升降的!电压降低过多说明此路电压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支持楼主,精神可嘉,虽然不好看,实用性一般,但能动手就值得赞扬。

网友:
楼主光秀图,来点实用的吧图纸发来瞅瞅呢。

网友:
R1= +3.3V=20A= 1Ω 20W×4
R2= +5V=16A=  1Ω 20W×3
R3= +12V=14A= 2Ω20W×2
R4= +5Vsb=2A= 3Ω  5W
R5= -5V=0.5A= 20Ω5W

R6= -12V=1A= 40Ω 5W

按较好的ATX电源计算: 以上是负载电阻的阻值!奉献给大家!

3.3V
+5V+12V的功率要大,用串、并联的方法解决!

  具体接线根据20针电源插头的针脚定义,对应接好,串入开关,并上电压表就可以了,即使刚学习修理的也应该能做好的!

网友:
强烈要求把外衣脱了的照片发出来秀秀。

网友:
图中表头数值20V,但此表头是观察带负载后各个电压波动大小的,以便判断带负载能力的。再精确没必要!自己掌握!要精确测试电压用旁边的测试孔,用万用表测试便可!

网友:
图中第一个开关是ATX的启动开关,也就相当于电脑机箱的开机按钮!它打开后,电源开始工作;此时输出的电压没带负载,工作在空载状态!当后边的3.3V、5V、12V开关等逐一打开后,把负载电阻加入!因为电压表是接在开关前面的,开关打开相当于加入模拟负载!此时观察电压表如果降低,说明带负载能力欠佳;如果电压表不动,说明代负载能力正常!为什么有的电脑夏天用着正常,到冬天就不能启动,就是因为带负载能力减弱引起的!根源在于,电容器的容量减小或电解液干涸引起的!另外温度对电容器电解液的影响等外围环境引起的特殊故障!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支持DIY~!!有时间我也想发明一个什么新产品,待成功后,再上传图片请大家鉴定鉴定!

网友:
顶楼主,DIY很强大,不过也正如楼上几位仁兄所说,实用性不大。

网友:
DIY出来的东西,可能并不适合所有的人群.但是楼主的钻研精神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网友(2010-07-17):
对于经常修电源的朋友来说,还是很有用的,有些电源空载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接负载就不正常工作了,我记得很早以前张先生发了一张电源负载的图纸,我当时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做了一个,很好用。原理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虽然看上去土,但比那些ATX测试仪更有实用价值。对专门维修ATX电源的来说,能比较直观和客观的反映ATX电源带负载能力,也就是电源的质量问题,也可能容易找到隐藏的故障。
对于不修电源或了解不深入的人来说“没用”。

网友:
是不是给点什么鼓励一下啊!师傅!

网友:
可以看看内部结构图吗?其实这个对于维修好的电源,进行测试时一个好工具了,我一直想搞一个,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或者是楼主可以给我做一个吗?我可以给你成本费和加工费。

网友:
做这个东东花了多少钱??

网友:
30元以上,50元一下;这光是电阻、表头、开关;其他都是就地取材!

网友:
最稳当的测法还是直接接主板点亮稳定才行,有很多电源,脱机测都正常,但接入主板硬盘等设备就现原形。

网友:
LZ真的牛,废物利用低碳环保,符合现在中国提倡环保理念

网友:
多改进下,应该会更实用的,能测实际电流

网友(2010-08-16):
以前见过一个方案比较好 用逻辑电路 点指示灯 不过不实用

网友:
等有空,把它再改进一下;就会更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