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pu上涂的是什么胶啊?

楼主(2010-06-16):
显卡上gpu上涂的是什么胶?有粘性。

网友:
硅胶,使散热片与芯片更好地接触在一起。

网友: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 ... amp;filterFineness= 淘宝上输入了硅胶,该选哪一种啊?便宜的704硅橡胶可以吗?

网友:
导热硅胶,,,再说你要卖他东西时,也可以向他问一下。。。

网友:
作用一样,都可以用。不用非得一样的。

网友:
散热隔离做好就行,哇胶或导热胶都可以的

网友:
硅胶啊 或者垫个铜片上下加点硅胶

网友:
是CPU用的那种

网友:
硅胶 .散热好

网友:
导热硅胶,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硅胶,铝皮包装,不贵也不太好。一种是CPU专用的,塑料盒里装的,导热性能要好些。还有就是银色的,和金色的。金色的最好

网友:
一般我在家没有硅胶就用牙膏,牙膏也不错,清香型的

网友:
质量好的硅胶,对散热帮助要好很多,一般的那种和牙膏一样的用不了几天干了。不利于长时间散热。

网友:
cpu用的是导热硅脂吧!没有粘性。散热片上如果没有螺丝孔,,涂硅脂不能固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一点就不明白了!现在你还用tn2以下的显卡嘛?
除了 英特尔南桥和via南北桥 有设计不用卡子的,但也是双面胶占得

网友:
谢谢大家,我打算用cpu硅脂,虽无粘性。四个角涂点502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