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分三段色问题.

楼主(2010-06-16):
一杂牌显示器,用的是带电视功能的万能驱动板.  之前用一直正常, 突然变成了上面三分一正常, 中间三分一较白, 下面三分一又更白.  有明示的分段, 分成三部分. 过了一会,又正常,然后又不正常了.   现在还是三段的情况, 换过驱动板及高压试过,情况还是一样. 灯管应该没问题.请问这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这是屏坏了,,,,与驱动板无关,, 不是屏电路板上的问题

网友:
通用板测试下·~
还不好用,就外接灯管看下~~
再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認為屏壞了

网友:
外接另一屏看下正常不.......

网友:
这是屏上的模块出问题了,没工具修不了,上次一DELL的也是上三分之一发白,发到深圳换模块听说要200多,

网友:
是屏驱坏了
修的话要花好大力气,不如换显示器是在啊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是屏线 没插好

网友:
不出意外是屏坏了

网友:
VGA信号线,屏线拔下再插上,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