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问题 关于基地通用高压板的

楼主(2010-06-16):
今天碰到一个高压板烧的,以前在基地买 的有通用的台机高压板。想换上试试,可是问题 来了
显示器是优派的,驱动板到高压板连线有七条。分别是黄 橙 蓝 红 红 黑 黑  ,我知道 黄色是12V,橙色是3.3V,红色是5V ,黑色为接地。那个蓝色不知道 是什么,还有就是橙色是ADJ还是ON,两根红色5V是不是一起接到通用高压板的+5V那里。这个搞不清楚了。忘了说了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
没人回啊,郁闷

网友:
知道 这是个简单问题 ,可是没学过液晶,哪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一般只接供电,地,开关三个信号就行了

网友:
橙色线是开关吗

网友:
线的用作不是从线的颜色来分的,是要从它的功能分,开关信号一般都会到一个三极管的。

网友:
不接高压板.有信号时测一下,在断开信号在测一下,电压有变化的就是ON/OFF了..

网友:
  会用表吗 5v能量出来吧 地能找出来吧 还有一个3.3von信号 你按下开机键 这个电压是会变化的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网友:
没有用就不要用啊 空起来好了 可能为了5v和12v两种供电准备的?

网友:
那3V是要一边按着一边量跳变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oh ,thank you .

网友:
高压条 就12 地 开关 亮度调节 4条 亮度调节 可以不接

网友:
呵。。。   亮度调节一般不接的。。   如果客人要的话。。  那就要找了哦。。。。。

网友:
先去掉供电脚,再去掉地线,一般还剩两个脚,这两个脚,你可以插电试下,电源指示灯绿时有电3。3V左右,灯红时无电的,一般为开关脚,也有反控的,比较少见

网友:
换高压板不是只要接四根线的吗?
其余几根我也补知道它干吗的!
楼上的说的对啊!量开关跳变就知道哪根开关了!

网友:
先用坏的是一下,哪个是快关机信号。就好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