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X的AGP启用

楼主(2010-06-16):
一块华硕A7N8X-X的主板,插上双敏5200+的AGP8速显卡,可是在优化大师和EVEREST里都看到只使用了AGP4速。并且AGP被禁用。在BIOS里设置也没看到效果。用GPU-Z里看到显卡工作在AGP进入PCI模式里。系统已经重装,无效。望指点怎样打开AGP禁用,恢复到8速。上两张检测图。               agp已启用。该问题已解决。安装官方的主板驱动。现在的克隆版有的还是不行。

网友:
到主板BIOS里看一下,具体哪一项记不清了

网友:
一般是高级设置选项,应该是advance  config 里面

网友:
点链接下个主板用户说明书,上面应该有说到的,自己慢慢研究吧!
http://dlsvr03.asus.com/pub/ASUS ... x/e1875_a7n8x-x.pdf

网友:
已按照说明书在BIOS里设定,但EVEVEST和优化大师的检测仍然是4速。AGP被禁用。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不支持老板子,软件误测了。我在DxDiag里看了,显示部分没发现异常。上两张图大家帮我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AGP 8X在CMOS开的,不过这块是改的AGP不是原生,会不会只能上4X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对于5200来说,4X的AGP已经能够满足了。可以试试换驱动,换老点的

网友:
驱动已换成老的。没用。不太明白啥意思。AGP 8X在CMOS开的,不过这块是改的AGP不是原生,会不会只能上4X啊?难道这块5200就只能上AGP4速?BIOS里已经将AGP快写和AGP8速使用打开了。现在的问题是AGP禁用打不开。我上面的图可以看到的。说明书说BIOS只要打开就可以了。盼望指点。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