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P4p800S-X主板图纸

楼主(2010-06-16):
我有一块ASUS  P4p800S-X 主板 发到维修店给修过了,主要问题是 只能上AGP 64MB 显卡, 128MB以上的上不了,后来发回来给我,连主板都点不亮了!
请问下,他们会换了些什么配件 ?

另外求一下求ASUS  P4p800S-X主板图纸

我最近也从基地买了套新手维修设备  想自己维修一下, 被他们弄过后,估计应该难度有点大!

网友:
呵呵 原因已经找到, 看来那维修店还真是黑啊  他把我的原装的两个场效应管给换成坏的,我通过观察后用热风枪给吹下来,换上好的,开机点亮了,不过我看了一下,他把我的AGP插槽也换了, 这就麻烦了!!! 我用假负载插在上面,电压直接没有,通过跑线路发现到 旁边的RN 也就是贴片电容排阻的值都是对的,问题就出在AGP插槽上面了,我想问一下,手工用热风枪能换AGP插槽吗?怎么操作,我已经试过换了一个,可不是不行,能吹下来,但是吹上去就困难了,风速为4 ,温度为摄氏350度!!请问下前辈们用多少合适?

网友:
  取下或者上agp槽或者是内存槽 一般都是用锡炉的 用风枪貌似不好做啊

网友:
要换槽子类的东西建议你还是自己做个简易的"BGA",那样成功率几乎100%.

网友:
多谢  可惜我是新手,不会做,我想了个办法,应该可行,用热风枪风速4 温度300度 先把坏的吹下来,然后用风枪加热 用吸级线 把上面残余的锡弄干净,然后用针把孔里面的也清干净,再把新的VGA插糟插上,用风枪加热,最后用恒温烙铁补焊,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