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 触发三灯全亮,掉电。

楼主(2010-06-16):
DELL 630M  触发三灯全亮,掉电。 扯机后,加焊CPU核心供电IC, 触发,亮机,进系统。测了一下午都没问题,装机,给客户,没半天时间,客户打电话过来说又开不到机了。。我让客户再次拿过来(一堆道歉的话说完)扯机。再次加焊CPU核心供电IC,又亮机。。 这次心有点虚,不敢马上拿给客户,。。 上来问问大家, 看大家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想换个IC,但没办法,没货。。 只能这样咯。。

进过兄弟们的努力! 又询问了一些朋友, 大部分朋友都说桥空焊,而且看电流应该是北桥的地方, 开始 我又加焊北桥供电IC,测了N次没发生问题,最后一次询问朋友,朋友说你直接把北桥一起干了的了。。  后直接干北桥。 。。 测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不是CPU核心供电IC空焊的问题呢、、、  其他某些地方空焊。。。

网友:
桥虚汗了,你试试看

网友:
这个IC应该比较好找吧!
还有客户再次拿回来你是不是连机都没测就直接拆下搞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系统也不能排除哦!
要不加焊下南桥.

网友:
个人觉的有可能不是他的问题,你板上一装上钉子板子一受力就不好用了,得查了

网友:
将CPUIC 和MOS管上管一道换掉 一准行

网友:
我修过 就这样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