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维修好的板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2010-06-16):
1.主板型号:GA-M61SME-S2
主板现象;开机档C1,测内存供电0.95V,1.9V,时钟1.86V,主板南北桥集成,手压桥,I/O,CPU座都不过,测内存AD线正常,用带灯测CPU座正常,测PCI总线正常,怀疑桥虚焊,用酒精清洗开机依然C1,无聊头大,拨了电池,,过了装回去,这次给面子了,C1-C3-26-OK,正常了,晕现在还不明白是什么问题,不过板真正常,我人不正常了。倒。
2.主板型号,华硕P5发800-MX
主板现象:开机跑00,测CPU无核心电压,测MOS管无控制电压,电源管理ICRT9245A,换IC,开机跑码正常,客户拿回去玩了两天,又来了,开机试,风扇转一下就停,拆板了,测3.3V,5V,12V.5VSB,对地正常无短路,测4PIN12V无短路,4PIN12V到电感短路,拆管,拆完下管还短,拆上管,不短了,换上管,开机OK。
3.主板型号:MCP61SM-AM
主板现象:能正常安装系统,点开始/关闭计算机/关机,显示器关闭,但主板没关,风扇还在转,这种现象一般是BIOS引起,从网上下了个BIOS刷,开机关机风扇停了,此板修复。
4.主板型号 IP35-E  升技主板
主板现象:开机进BIOS,一闪一闪,无法进到BIOS,进官网下了个1.8版的BIOS刷,能进BIOS了,设置保存重启时主板跑00,换了个BIOS刷,1.0版.1.2版,都是重启跑00,郁闷,从网上下了个七彩虹的P35BIOS,刷进去,进BIOS设置重启跑码OK,修复。
5.主板型号:杂牌845PE
现象:开法开机,明显是开机电路问题,测跳帽电压2.65V,触发电压5V,PCI14PIN电压1.41VSB,待机电压低,跑线路给过两个三极管,一个内存旁边一个在晶振南桥周围,先换了晶振旁的三极管还是1.41VSB,再换内存旁边的三极管,这三极管与两个电阻相连,去掉一个电阻,待机变为2.0VSB,现去掉相连的另外一个电阻电压变为3.25VSB,开机跑码OK。
6.主板型号:华硕754主板
主板现象:点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拨4PIN12V不停了,此板ICADP3186,协控IC3110,测12V对地无短路,电感对地无短路,12V到电咸短路,拆上管不再短,换上管,开机又被击穿,再换还是击穿,于是把控制该管的3110也换了,开机还是击穿,干爽点,把那个3110去掉,由两相供电变为1相供电,开机跑码正常。
7.主板型号:GA-K8NE 754主板
主机现象:现象不过内存,测内存电压正常,档50,50一般是桥虚焊,于是加焊桥,此桥南北桥集成,加焊还是档50,查了下资料,网上说可能是BIOS有问题于是从网上下了个BIOS刷,跑码C1-C3-26正常了,走了弯路,下次还50,刷BIOS,压桥,测总线。
还有很多修好案例,先放几个上来大家学习,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对我的维修思路有什么不对的,帮指点一下,互相学习

网友:
请教楼主,多相供电难道可以去掉一相?

网友:
f二相改一相,得加一对上下管啊。易会击穿,说明问题仍在,没见你换ADP3186啊。

网友:
可以去掉一相的,我修好过,把其中一相的协控IC拆了就OK

网友:
ADP3186控制电压都正常,没有问题,是协控IC控制下管的G,MOS管好的,G无电压,是IC无控制电压出

网友:
第一例GA-M61SME-S2这板是单桥,不是是BGA封装的,桥是过孔的,,虚焊得少
第五例你跑线功夫不错,但修复过程有点麻烦,可以在线测试一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和BIOS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太强了吧,怎么把2相改1相供电呀?哪拿什么补差的那一项供电?

网友:
1项供电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高手,羡慕中!

网友:
LZ
高人,两相改一相真的可以么,

网友(2010-07-21):
由两相供电变为1相供电这个可以借鉴

网友:
真人不露相啊,靠,我都没学会怎么跑线路呢~

网友:
对楼主的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有一块ONDA的主板,三相供电,有一相发热很大,不正常。。。
电感换过。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我都不知道点搞才好。

网友:
好像三相以上的都可以去掉把,但好像容易复发

网友(2010-08-26):
二相电变一相,只是治标,不治本,要修好打根除!

网友:
我一般修到U供电老是那一组出问题时,实在排除不了的,我就直接拆掉一路供电,大部分都可以修复,不过这招要慎用,毕竟两个人的工作让一个人去完成那是相当累的,很问题出问题的,不过,没办法啊

网友:
七彩虹什么时候的BIOS也可以用在升技的主板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