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冲转正

楼主(2010-06-16):
acer Aspire One 故障处理小秘方
故障原因~~过电无画面!!风扇一直转
(1)先准备一个1G左右的
随身碟
做成FAT格式

(2)将这2个数据放入随身碟

(3)准备回灌BOIS
(4)先将准备好的随身碟!!插入USB~~未开机时先按住(FN  +   ESC)
(5)再按下POWER
3~5
放开  (FN &  ESC)
(6)在单击POWER!!就会看到 POWER
USB
在闪
闪约20~40!!就会看到随身碟~灯号
暗掉
(7)结果就可以修好 且看到画面了 新資料夾 (12)

网友:
楼主,这是在给本本刷BIOS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確喔

网友:
万一不成功的话 BIOS原数据还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