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7500主板 开机电流跑0.66无显

楼主(2010-06-16):
T42 7500主板 开机电流跑0.66无显 待机电源为0.03
请求维修思路 ?
换了几条内条都不行 。
主板

网友:
献策一下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没有,从电流看应该有没出来的。

网友:
插测试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

网友:
0.66的电流cpu是否过了都是问号 测量cpu供电是否出来 如怀疑不过内存 先看看内存的供电和时钟 vccspd smbus 打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 还有bios等等